MR-JE-10A伺服电机 怎么选择脉冲加方向控制

楼主(2016-01-25):
请教一下 三菱MR-JE-10A伺服电机 怎么选择脉冲加方向控制 我看软件里只有CW CCW选择,怎么设定啊?

网友A:
JE没用过,J4的就是有个参数PA13就可以设置的

网友B:
PA13指令脉冲输入状态可选择

楼主:
已解决 PA13 说明书里有 谢谢大家

网友C(2021-09-05):
怎么解决的

网友D:
PA13是改变伺服输出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