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求助三菱Q系列CCLINK设置问题

楼主(2016-01-25):
占有站数,图中占有3站或者2站,这个站数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是特殊功能模块的数量吗?

楼主:
看图说话 4倍扩展设置 1个站96点 2个站192点 3个站 320点 4个站448点
详细说明请参考手册 官网只有英文版

网友A:
是特殊模块占用的点数。不是特殊模块的数量,例如,一个只能设备站,可能占用4个站地址。

网友B:
占用的点数不是数量32点4个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如果是占用一站,多倍设置只是增加寄存器占用倍数,多2倍就是RWr和RWw各占用8点,继电器点数不变,输入输出还是各32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