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菱plc和施耐德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6-01-25):
如题,我有一个三菱fx1s-10mr的plc和一个施耐德ATV12H075M2的变频器,想进行modbus的通讯。这个变频器只支持modbus-RTU的通讯协议,能不能在plc上加一个485-BD的模块进行通讯?

网友A:
可以,使用RS指令编写,再用子程序做CRC校验,只是挺麻烦的。

楼主:
由于没有做通讯的经验,然后又电话咨询了三菱和施耐德的技术员。三菱的说1s的只支持无协议通讯,不支持modbus,施耐德的说只支持modbusrtu,不支持无协议通讯。然后有人又说可以,让我如何是好。

网友A:
FX1S是不支持Mobus RTU,但可以通过RS(无协议通讯指令)编写所需的通讯格式,用子程式做CRC校验,论坛上有范例,你可找下哦!如果你想简单些可以用FX3U+FX485AD-MB,只需要简单编程即可完成,具体参见三菱FX通讯手册MOBUS篇!

网友B:
干嘛非要用通讯呢,直接用开关量控制更简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