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XP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16-01-25):
请问为什么用万用表量AQW0(M端和V端),为什么量不到电压.M端接负极

楼主:
图 片
新建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档.rar

楼主:
M端不接电源也量不到电压

网友A:
不要程序 直接在装在变量里输出16000 试试 你输出太小了

网友B:
你给这个输出赋值?

网友C:
按照3楼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D:
对 应该是输出太小了

网友E:
电流电压我都测量过。电流不要用万用表直接短接两点来测量。
主要测三个点,没有输出时一个点,一半输出时一个点,全输出时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