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回答 Mod bus通讯PLC程序

楼主(2016-01-26):
Mod bus通讯PLC程序怎么写

网友A:
西门子200的比较简单
网上都有现成的程序 改改地址就可以用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现在的Plc都有modbus指令,很方便的。你不会是要用VB写吧还是C?

网友C:
引用楼主jingtao于2016-01-26 09:50发表的 请教大家回答 Mod bus通讯PLC程序 :
Mod bus通讯PLC程序怎么写
串口自己组modbus程序

QQ:346994482

网友D:
编程手册上面都有现成的案例,自己去看啊。我都是照着上面写的,很好用的

网友E:
什么PLC网上有
触摸屏 PLC编程服务

网友F:
都是按手册上面的例子来修改

网友G:
题主的意思是用MODBUS去通信PLC~但前提是,你的主语是什么,是单片机去做还是用PLC还是电脑呢,不同的。而且你不同的PLC对应的地址也是不同的。这个可以查手册查对应的寄存器对应哪些~看详细哪个才有精准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