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2.2KW带2.2KW电机选多大的制动电阻

楼主(2016-01-26):
三菱2.2KW变频带2.2KW电机选多大的制动电阻?怎么算出来的?如果功率选大一点或者电阻值小一点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制动电阻R=700/P (制动电阻值=700/电机千瓦数) 电阻功率计算基准: 电机再生电能必须能被电阻完全吸收并转为热能释放 Q=P×k×Kc×s=P×0.7×Kc×1.4 近似为Q=P×Kc 因此得到: 电阻功率Q=电动机功率P×制动频度Kc 制动单元安全极限: 流过制动单元的电流值为700/R.

网友B:
楼上的正解!

网友C:
手册上有详细说明,各厂家配置没有统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