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6):
大家好 我这有台威纶TK6070IH触摸屏,我把程序上传到电脑,然后下载到另一台同样型号的触摸屏里面,下载后的中文全部显示成小方块,请问是什么问题?原程序有设定禁止反编译,上传与下载过程中 都显示字体加载成功。

网友A:
你要看上传的字体,可能你电脑里没有触摸屏里的字体。下载一个字体驱动就可以了,当然,你要确定是否正确。

楼主:
就是电脑里没有上传的字体,也不知道那种字体叫什么名字,我下载了好多都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电脑里没有上传的字体,也不知道那种字体叫什么名字,我下载了好多都不对

威倫通的舊人機裡有有原始字形要單獨下載到電腦裡或卡裡轉到心人機上,開舊人機裡工程模式即可以看到
可是如有鎖就要解開

网友C:
先把字体都改了,先用着!知道是什么字体的话就下载字体库放到软件安装的字体文件夹里面

网友D:
1、反编译后替换字体类型;
2、下载字体包放到字体库;
3、发过来直接屏屏复制;
  • 下载积分:+1(yjs2014) 谢谢,我试试
  • 昆仑通态U盘还原程序,威纶/步科/欧姆龙bin提取反编译,繁易上传反编译,维控/显控/禾川/伟创上传解密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E:
    这个我也遇到过,因为Win7系统的索引的字体文件名和字体文件里面的标识名不同,造成HMI编译时找不到字体引起的。只能通过从xp里面拷贝对应的字体文件安装后才行的,蛋痛的瘟七。

    解决步骤:
    1 安装从xp拷贝过来的黑体字体文件;
    2 从新在 编辑-系统参数-字体 里面删除添加黑体;
    3 更改所有画面中使用黑体的文字重新选择新安装的字体文件;
    4 编译时,勾选【建立字体文件】选项;
    5 通过拨码复位触摸屏;
    6 下载上面编译完成的工程。
    或者用XP的操作系统执行上载,下载
  • 下载积分:+1(yjs2014) 谢谢!我用的就是XP操作 ..

网友F:
    也碰到过,我是采用5楼方法

网友G:
    换个字体就可以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H(2016-02-25):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也遇到过,因为Win7系统的索引的字体文件名和字体文件里面的标识名不同,造成HMI编译时找不到字体引起的。只能通过从xp里面拷贝对应的字体文件安装后才行的,蛋痛的瘟七。

    解决步骤:
    1 安装从xp拷贝过来的黑体字体文件;
    2 从新在 编辑-系统参数-字体 里面删除添加黑体;

    我用的就是XP系统进行上载与下载的,但还是出现这样的报警

网友I(2016-04-01):
    我直接把字体换成楷体就行了

网友J:
    换个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K:
楼上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