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6-01-26):
行程1.8米,螺距:10mm,行走速度:25米/分钟,设备运行抖动,请高手们分析下是什么问题,麻烦赐教!

网友A:
你会不会把震动说成抖动吧??这可是两概念!!

网友B:
机械调好了吗,,驱动器软件振动抑制

网友C:
丝杆直径太小了,高速运转时会抖动。要么选择大导程的丝杆,使丝杆的速度降下来。要么是丝杆不转动螺母转。

网友D:
引用楼主zhe260于2016-01-26 16:28发表的 丝杆选择的问题 :
行程1.8米,螺距:10mm,行走速度:25米/分钟,设备运行抖动,请高手们分析下是什么问题,麻烦赐教!
變頻器還是伺服,螺桿運行管內有料嗎?把電機跟螺桿分開單獨試看看

网友E:
你是作跟踪还是往复,驱动方式描述清楚才好分析啊。

网友F:
震动跟丝杠刚度、速度、负载性质、丝杠与螺母间隙等有关

网友G:
正常的,我估计你固定丝杆用的是平面轴承,丝杆刚性不够造成的。
如果换成斜面轴承拉紧丝杆,估计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