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以下plc語法是什麼意思,謝謝

楼主(2016-01-26):
這是三菱CNC 下載下來的PLC程式,請教各位它們的意思是什麼呢?
謝謝
1. + K60 R729 R729
2. LD> R728 K0
3. AND= K0 R702
4. OR> R9841 K1
5. ANDD= D100 D102
6. / R9324 K5 D114

网友A:
R729=R729+60

网友B:
沒用過就純粹推算的
1、將R729與常數K60相加結果丟到R729
2、當r728 > k0
3、且k0 = r702
4、或r9481 > k1
5、且d100 = d102 (32位元)
6、則執行r9324 / k5運算結果丟到d114
2--|--3--|--5--(執行6)
| |
|--4--|

网友C:
这个貌似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吧 ,转换成梯形图一目了然。要不然就是你对指令还不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