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电动机铭牌模糊不清,MM440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6-01-26):
单位一台22KW电机改为变频器控制,可是铭牌模糊不清,我又没有原始资料,现在我·用变频器面板控制和修改频率,没有其他控制,请问MM440怎么设参数?

楼主:
追问:我用面板控制的,如何设置电机停止方式为自由停车?

网友A:
看看MM440有没有电机参数自学习

网友B:
官网上下个软件读启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