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7):
如题,电脑跟这台plc连接后鼠标指针移动不正常(乱跑、乱点),与其他plc连接正常,别的电脑与这台plc连接也正常
另外
电脑开机时老是有“WIN7桌面窗口管理器已停止工作”设个错误提示,不知道跟上述问题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A:
电脑用电池,还是用外置电源适配器?
一直用的电源适配器,电池也试过,都这样

网友B:
愿闻其详
我已经尽最大努力说的详细了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状况请告知

网友C:
我建议换条USB线试试

网友D:
你这台设备上有大型感性元件,干扰太大!

网友E:
引用楼主yyuuan于2016-01-27 08:22发表的 电脑与Qplc用usb通讯线连接后鼠标指针移动不正常 :
如题,电脑跟这台plc连接后鼠标指针移动不正常(乱跑、乱点),与其他plc连接正常,别的电脑与这台plc连接也正常
另外
电脑开机时老是有“WIN7桌面窗口管理器已停止工作”设个错误提示,不知道跟上述问题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如何处理?

系統軟體設定問題,當有USB裝置插入為鼠標等功能,當有滑鼠跟簡報器簡報器優先就會出現這問題,
藍芽或簡報器等或有GPS裝置就會有些舊有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