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台达DVPEH3 PLC通讯

楼主(2016-01-27):
大家好!
我想用两台台达DVP-EH3的PLC做主从站,通讯它自带的RS485(如:主站里的M10怎样让从站里的M11 ON;主站里的D100里的数据怎样传到从站的D100里去),要怎么设置呢?在线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台达PLC应用101例里面有详细的程序和说明。
我昨天看了101例里面的案例,用了PLC LINK 32 台从站及数据读写 100 笔 (Word) 模式里的样例,可以写入之后编程用的电脑就不能和PLC通讯了,请问是部号的问题吗?

楼主:
我昨天看了101例里面的案例,用了PLC LINK 32 台从站及数据读写 100 笔 (Word) 模式里的样例,可以写入之后编程用的电脑就不能和PLC通讯了,请问是部号的问题吗?

楼主:
这段程序写完成后,PLC和编程电脑就不能通讯 了,请问下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B:
虽然没有用过台达PLC,但是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如果你程序没有问题,你设置了PLC的参数了吗?

网友C:
这 个 我 用 了 , 根 据 例 子 就 能 配 置 好 .

楼主:
关键是这段程序写完成后,PLC和编程电脑就不能通讯了,应该是在编程软件上面有一个地方可以设置站号的(现在主站站号我用程序写成了10,软件还是默认为是1),现在没有找到,哎!网上也没搜到相关信息

楼主:
找到了,谢谢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D:
台达PLClink。。。。设置交换字就可以。。楼上的都给出截图了

阿奇

楼主(2016-0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