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X prodrammer 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6-01-27):
[attachment=144220] 欧姆龙CX prodrammer 9.5 编程软件为何不能清除CPM2A 的内存程序
永远年轻

网友A:
联机通讯了吗
只有联机进行操作才能出现上面的提示

网友B:
运行和监控模式不行,点PLC菜单,操作模式,改为编程模式;然后选清所有内存区,勾初始化。就可以清了,我刚试了一下。
是不是 需要注册呢?注册的时候要序号(不是序列号)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