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7):
 有哪位师傅告诉我这个程序错在哪里?为什么Y013不能吸合?

网友A:
三菱PLC编程软件附带的程序仿真功能有限,不能进行高速指令的仿真运行

网友B:
DHSCR是立即复位不受PLC扫描周期影响的。DHSCR指令执行时可比SET指令快多了,眼睛很难看的到。 你可以让DHSCR指令稍微延迟一下在动作。 M120动作后先置位Y13,M120下边写一个计时器(延迟0.5秒)在动作DHSCR指令。
  • 下载积分:+2(su207@qq.com) 真诚感谢!

楼主:
    回复二楼的,D206和C251的数并不相等,为什么Y13会OFF呢?

楼主:
    这样的程序Y13就可以ON

楼主:
    回复一楼,程序我在实体运行过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程序Y13就可以ON

    你是指令没弄明白呢还是钻牛角尖了呢?扫描周期还是扫描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令没弄明白呢还是钻牛角尖了呢?扫描周期还是扫描周期。

    我试试,确实是新手,谢谢您

楼主:
    刚才模拟了一下设置了100MS的延时,可以用。现在觉得在顶楼程式DHSCR D206 C251 Y013中,只有在Y013先置ON的前提下,DHSCR指令才起作用,如果式中D206的值大于C251中的数值,那么当C251中的数值等于或大于D206 Y013置OFF。如果式中D206的值小于C251中的数值,那么当C251中的数值等于或小于D206 Y013置OFF。

楼主:
    谢谢 汇荣铝业 的指点!

楼主:
    改成这样就可以,不用延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模拟了一下设置了100MS的延时,可以用。现在觉得在顶楼程式DHSCR D206 C251 Y013中,只有在Y013先置ON的前提下,DHSCR指令才起作用,如果式中D206的值大于C251中的数值,那么当C251中的数值等于或大于D206 Y013置OFF。如果式中D206的值小于C251中的数值,那么当C251中的数值等于或小于D206 Y013置OFF。

    DHSCR指令等同於 ---[D= C251 D206]--------------1---[RST Y013],此指令不受掃描週期影響,1是向上箭頭的符號

    DHSCS ====>        ---[D= C251 D206]--------------1---[SET Y013]

    一個只做RST動作,另一個只做SET動作
  • 下载积分:+1(su207@qq.com) 热心助人!

网友D:
都是高手,学习了

楼主:
今天试了昨天晚上的程序,虽然可以运行,但是输出结果还是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不能立即输出。估计是高速计数指令前加了普通软元件指令所以变成了软件计数器了,明天还是试一下加个延时100ms的计时器吧,用步进试试。

网友E:
你应该增加一条普通比较指令,因为高速比较指令要在脉冲发生改变那一刻才会中断输出。
  • 下载积分:+2(su207@qq.com)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增加一条普通比较指令,因为高速比较指令要在脉冲发生改变那一刻才会中断输出。

    能举个例子吗?

楼主:
    分享一个网上的例子给需要的朋友参考 第9章 高速计数和高速定位_图文_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i6inqJ0SMTnQ0Oh8R2Y7q36RqKpdukv06SGk61wOsmkjJr6lUogMEtR1BIS_sMZjFAQI-yAvNU-NxxYSAER3RhiOt-FoMNNfgRTXInjeTAW
    第40页有例题

网友F:
    同意2楼的说法,DHSCR  S1  S2    D 指令中,S1与S2要在相等的时候才复位D,在这条指令中S1>S2,指令应该是无动作的,为何不ON.再仔细研究研究吧

网友F:
    看了一下16楼的例子,如果16楼的例子经过实际设备的运行,那么顶楼这个程序应该在硬件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实地运行模拟,在软件上是模拟不了的。

网友G:
    又学到东西了

楼主(2016-03-03):
引用 网友F:
    看了一下16楼的例子,如果16楼的例子经过实际设备的运行,那么顶楼这个程序应该在硬件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实地运行模拟,在软件上是模拟不了的。

    可以模拟的,我试过,并且已经使用。就是从16楼的例子转化的,有空你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