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三菱PLC交通灯实训台接线问题

楼主(2016-01-27):
接线原理图如图一所示,但实训台上SD只有一个端口啊,请问从PLC的x0出来接到SD之后怎么接?24V供电是接到V+那里去吗?还是COM那里?谢谢各位
[attachment=144223]
[attachment=144224]

网友A:
你好,请观察一下,plc的下面有没有x0、x1.....的端口,将SD接到你在plc程序中使用的输入所对应的X(某某),com与com相连V+接在YGR端口上

网友B:
SD就相当于X0啊,外面的按钮一端接X0一端COM接通就可以形成回路的
GND(COM1)是要供负的,COM接上去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