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8):
我在昆仑屏建了一个变量a,数值型的,在画面里做了4个按钮,每个按钮代表a不同的值,当我把屏幕断电了,重新上电,可以记住上次a的数据吗??求大神赐教。

网友A:
可以,做一个掉电存盘就可以了,先存盘,在刷盘

网友B:
给个样例你
附件: 嵌_掉电保存样例.rar (20 K) 下载次数:218

网友C(2021-07-13):
引用 网友B:
给个样例你

  可以在分享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aveSingleDataInit(a)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这样可以是可以,但函数说明里有说明这个会减少触摸屏寿命的,保存还是用PLC保存的好

网友E(2021-08-21):
对MCGS嵌入版,!SaveSingleDataInit(掉电数据)!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无效,使用!SaveData(断电保护),不知道怎样读出,到哪里读出???

网友F:
看来还要对函数脚本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