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6-01-28):
---------------------------
CX-One_V4 錯誤
---------------------------
檔案名稱、目錄名稱或磁碟區標籤語法錯誤。
---------------------------
確定
---------------------------

网友A:
关闭安全软件后,解压缩后再安装,或者如果是光驱镜像文件,则用虚拟光驱加载。

网友B(2016-11-11):
关闭防毒软体,还是不行啊!
David

网友C:
先改語系.再安裝.裝好後再改回原來的語系
下载积分:+1(jianghua_qiu) 正解,WIN7繁體體統安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