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8):
请求大神帮忙!三菱触摸屏GOT2000怎样设置画面密码,就比如参数界面需要密码进去才能设置,退出该界面再进去又要重新输入密码!还有就是报警界面,当报警时,画面要切换到报警界面!

网友A:
报警界面切换实在PLC里面实现的,画面切换软元件。密码设置有机种办法,也可以通过PLC设置配合画面切换软元件实现。
谢谢!楼主,三菱触摸屏不像威纶通那样有个PLC控制的,三菱触摸屏没有,所以不知道什么样去试呢!

网友A:
画面切换软元件 D6000,报警画面编号3021.报警M8017.
谢谢楼主!我的画面切换软元件 D600,报警画面编号6,PLC触点报警M604。但是在实际中不能切换,我程序可以发给楼主看看,能帮忙看看嘛?给一下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