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CAD外形图

楼主(2016-01-28):
请问,做项目画电气原理图的时候,需要PLC的外形图,这个能在哪里找到?我使用ACE软件

网友A:
安装ACE软件时你选择安装三菱的就会有的
QQ:532904130

网友B:
日本官网有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co.jp/fa/download/cad/search.do?mode=cad
真诚感谢!

网友C:
大侠们玩得都很高端呐,俺还是用CAD在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