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通讯

楼主(2016-01-28):
各位老师好,我今天维修一台设备,用两个驱动器和触摸屏直接通讯,现在触摸屏报警通讯不行,可是怎么能判断是哪个通讯不行,可以用SOFT软件监控吗

网友A:
通常触摸屏會顯示通訊異常碼,以這個err code 去查原因,
驱动器應該沒有任何異常顯示吧!
通訊是由触摸屏發送給驱动器,触摸屏在一個等待時間沒收到驱动器的回應,或收到回應的資料是錯誤的,
就會報通訊異常,如果:驱动器和触摸屏都沒損壞,一般都是接線的問題,檢查通訊線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