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8):
请问:FX-10GM的设置软件和FX-20GM的设置软件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引用楼主杨官华于2016-01-28 20:33发表的 关于FX-10GM :
请问:FX-10GM的设置软件和FX-20GM的设置软件是一样的吗?

不同http://down.ymmfa.com/?id=64
fx2n-10GM有DOS板的也有20GM有windos板的,20GM的一定可以設定10GM

楼主:
谢谢1楼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