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 16EC能给ASDA伺服驱动器发脉冲吗

楼主(2016-01-28):
各位老师,想问一下,台达DVP 16EC有几路高速脉冲输出口,就是能给ASDA伺服驱动器的PULSE端口发脉冲信号的,分别是哪几路?谢谢

网友A:
DVP-EC3只有两路Y0 Y1可以发10KHZ的脉冲

楼主:
谢谢,正常使用伺服驱动器的话一般最大输出频率得多大的才够用,我看台达EH系列的PLC输出频率到200KHz,我不知道这个10K的输出频率是否够用

网友B:
频率够不够主要看你精度要求高不高。。很多地方10k是够的

网友A:
这个要看运动的速度了。对速度没有要求的话是可以用的。如伺服电机一转10000个脉冲,那以10KHZ的脉冲速度就是一秒一转了,如果是100KHZ只要100MS一转。如果是200KHZ那就只要50MS一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加大电子齿轮比,不过这样精度低了速度就快了。

网友C:
台达客服电话是干嘛的,这种问题直接问供应商

网友D:
EC弱爆了 控制伺服就免了 建议 用ES2

网友E:
要看你的精度了,一般情况下是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