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8):
这样布线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还有就是L系列PLC程式好写吗,要控制13台伺服、、、、、、请各位大侠赐教啊?

网友A:
应该和QD77MS模块程序差不多吧,楼主的工程不小啊

楼主:
没有办法,从来都没有搞过这么大工程啊
,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啊

楼主:
请问一下 各们大侠 这样配线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这么多伺服装在一起有没有干扰之类的啊,我把 L 系列PLC就装在侧面电柜里面,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先在这边谢谢各位侠士了!

网友B:
用的是脉冲啊   怎么不通讯

楼主:
我当初也想走通讯的,后面供应商说 直接用定位模块就好了,这样也比较方便也没有什么大的干扰,比走通讯要稳定很多这样子,所以才听他们这样用的。

网友C:
为什么不用LD77MS16  这样稳定吧,通讯怎么可能不稳定呢?

网友D:
啥设备?用了这么多伺服

网友E:
走通讯抗干扰比较好,同时成本也低不少。脉冲线路比较长,处理干扰比较麻烦。

楼主:
这样子啊,那看来是供应商骗我们了,我们之前也没有用过,最多控制4轴的 用3U加个模块就可以了,是供应商让我们这样配置的,哎  早点向你们请教就好了啊??????、

网友F:
j3後有同容量兩軸的驅動器,跟走j4B系列的l型大型的CU也有內含16軸型通訊模塊,空間上跟配線上麻煩會少很多
因該試規劃時如何跟供應商談需求的,或是供應商業務跟工程師上有困難吧?
給參考

楼主:
哎,事已至此 也没有办法了啊,只有硬着头皮上了,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啊?  先谢谢了!!!!!

网友G:
接线没问题的话,应该不会有干扰,距离还是很大。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H:
接线还好
我这边用L的  也是脉冲的··
只是JE的用了8台左右 还有步进

网友I:
楼主玩大型设备的啊

网友J:
怎么不用通信的方式呢,这样配线将减少很多工作,且抗干扰又好,
如果是接线的方式,接线不好的话,干扰很大,就会造成定位不准。

网友K:
这样配线没有问题的,我经常这样做,都是走脉冲控制的 L的定位模块和Q的定位模块使用方法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