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欧姆龙CP1H与安川伺服控制。如何实现正负位置控制

楼主(2016-01-29):
各位大哥大姐:小弟想请教下用欧姆龙PLC控制伺服。负数位置如何写。比如我伺服机器在中间位置找了原点。我要左右两边行走,如何进行。

网友A:
有正转和反转指令啊。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B:
執行ORG原點指令.原點旗標完成在執行絕對位置輸入-座標就會反轉
+座標就會正轉,PC1H會自行判斷,安川接線和設定請自行參閱說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