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9):
        两个月前我司要送一热风炉到省产品质监院检验,第一台经检不合格,因为内有1三相循环热风电机没有缺相保护,我们只是装了个热过载继电器,起不了缺相保护作用;第二次改进我在电源进断路器后加一相序保护器,相信这次肯定没问题了,结果人家告诉我们还是不行,没有通过电机缺相试验,因为检验时是在电机接线盒处随便拆去一根线;这个时候我犯傻了说没辙了,还是让委托代理给我们出主意吧(要知道每年的资格审核质监局外面都养一大批人几部门的,我们也是通过委托他们办理程序,到公司培训、讲解、纠正、预防),他们的部长直接就说让我们换一个带缺相保护的电机装上去,天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电机,我们回复他们说没有这样的电机,要么是国外的可能有,过两天我想起了以前控制90KW电机的线路,马上让采购买回装上去,这回检验合格通过,在这我也卖卖关子,让大伙各抒己见吧 [attachment=144261] [attachment=144262]

网友A:
单相的见过,三相的还没见过

网友B:
有线圈埋入式的热保护装置的。

网友C:
三相潜污泵见过,电动机没见过。每个电机在控制柜加电机综保可以。

网友D:
见过,进口电机。

网友E:
有直接互感式的断相保护器啊,包括:测电流、电压、断相、错相功能的。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答,一开始我以为检验的跟我公司里面质检差不多,就是在电源进线处断一相线,才想到要加相序保护器,后来才知他们是在电机接线盒处

网友F: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就可以吧,有缺相、过载保护
永远年轻

网友G:
没见过,只用过小的电机保护器

网友H:
没见过,只用过小型断相保护器

网友I:
断相保护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已经有了,而且还是晶体管分立元件制作的呢,我就试用过,工作原理很简单,就是通过三个互感器检测三相电流是否正常来判断是否有缺相以驱动继电器切断接触器的供电而起到保护作用的。

现在更先进了,多了不少功能,保护作用更强。

网友J:
外置调速就好了,那电机必须配合驱动器一起使用。不可以直接接电

网友K:
现在挺多热继电器都带缺相保护的,电机综合保护器就更不用说了,搞不懂为什么要在电动机上附加一个装置,这不是脱了裤子打屁!
你说的应该是在电机三相绕组上埋设双金属片热保护开关,埋三个就行了。必定这种设备上的电机功率都挺小,现在的单相电机都是必须要的。

网友L:
这种电机贵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有线圈埋入式的热保护装置的。
这个是过流保护吧,

网友N:
综合保护的位置不对,或者电源取点不对都不能解决问题。而好多老式的多速电机绕组埋入的热敏电阻或者热敏二极管大部分是起过流保护作用的。或许有人把综合保护的线圈埋入定子,或者做在了接线盒内,但是这样的电机没见过。你说的90kw的电机必定有启动电路,电路中可能就包含缺相保护。

网友O:
7楼正解!

网友P:
90KW电机,在电机内部做电机缺相保护的还真的没见过,电机缺相保护只能做在外面,电机综合保护器也装在控制电路上的,绝对不会装在电机内部的。而且,题目己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电机综合保护器只要安装在电机与控制接触器的输出端之间就可以了。此时只要检测的工作人员,在电机的接线盒内不论不管随便拆开那条线,电机综合保护器都会发现被拆开后的那一条电线没有电流了,电机综合保护器即可判断为电路缺相。

网友Q:
装个变频器吧,这样电机就不会烧了。

网友R:
同意综合保护器的方法,变频器的功能也可以完成

网友S:
大家都博闻强记啊

网友T:
电机保护器,就搞定了,缺相马上跳,电流范围选对

网友U:
呵呵 把缺相保护的 电源线直接 接电的 3根线 然后在控制接触器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