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9):
請教各位大大我司有一台設備是使用三菱Q173CPU及Q173PX運動模組,連接11台MR-J2S-B系列伺服放大器,當其中一台伺服放大器損壞時,將新的伺服放大器更換上後,還需注意哪些事項?我更換上新品後,發現作動沒有之前來的穩定,麻煩各位大大告知,謝謝

网友A:
轴号设置一下,“动作没有之前的稳定”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号设置一下,“动作没有之前的稳定”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

軸號設置正確
比如說正常時第一軸跑2mm,第二軸跑2mm,異常時會第一軸跑1mm,第二軸跑3mm,以排除機構面的問題

网友B:
參數要設定,怎麼設???
比照你壞掉的那台怎麼設的就怎麼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數要設定,怎麼設???
比照你壞掉的那台怎麼設的就怎麼設

您說的應該是A系列的伺服大器,我有問的是B系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說的應該是A系列的伺服大器,我有問的是B系列

除了外面看得到的軸號外,反問您一個問題MR-J2S-xxx-B的驅動器如何設定模式跟電子齒輪如何設定
那個要用電腦抓取驅動器內的設定或用書寫器去設定

网友D:
MR-J2S-xxx-B的驅動器,是可以用:三菱伺服电机设置软件設定,但一般是用在pc連接驅動器作測試調整而已,
參數是設定在運動模組,plc 斷電重啟後,將運動模組參數傳送(覆蓋)到驅動器,所以,如果使用:设置软件設定,斷電重啟後,
仍然會被運動模組的參數覆蓋,

网友E:
轴号设置和原来的一样,然后将原来的伺服参数重新写入。断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