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FX3U-20SSC-H模块参数

楼主(2016-01-29):
[公司买了块FX3U-20SSC-H 定位模块 控制MR-J4-10B伺服放大器。使用FP软件 进行FLASH ROM写入提示如下。 [attachment=144268] 求大神帮忙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A:
求FP软件
在哪下的啊 大神

网友B:
停止后写入才可以的。
lishunlong86

网友C:
J4-B的要改成J3兼容模式,否则会报错!模式修改用MR Configurator2

网友D(2016-06-17):
碰到同样的问题,伺服是J3-200BN的,无法初始化,报错一样的, 要停止的话,怎么停止? 3U的RUN STOP 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