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怎么通过USB和伺服通讯拷贝里面的参数资料

楼主(2016-01-29):
大家好,各位大神您们好!我又来麻烦大家啊!
比如三菱伺服驱动,我通过软件MR configuration 怎么备份里面的参数呢?

网友A:
打开软件后先新建一个伺服工程,系统参数里面有个读取,如果USB连接后会显示出来,如果没连接伺服驱动器显示灰色。

网友B:
连上后软件自动提示是否读取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