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29):
[attachment=144280]  [attachment=144279] 请问各位网友,如下图片所示的一小段西门子400的程序中,触点TON_JQ.Q是否是定时器TON_JQ的输出,是否有这样子的书写方法###.Q就是前面###某元件的输出了?好像没有这样的写法吧,这是最近一个厂商的程序,没有注释太艰涩了,各位说说,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slik于2016-01-29 23:51发表的 关于一小段西门子程序 :
[attachment=144280]  [attachment=144279] 请问各位网友,如下图片所示的一小段西门子400的程序中,触点TON_JQ.Q是否是定时器TON_JQ的输出,是否有这样子的书写方法###.Q就是前面###某元件的输出了?好像没有这样的写法吧,这是最近一个厂商的程序,没有注释太艰涩了,各位说说,谢谢!

.Q就是定时器的输出,因为程序中使用的是SFB4,即IEC定时器。

目前所有支持IEC61131-3标准的厂家的产品都使用这一标准写法。

.Q   定时器定时完成输出
.PT  定时器设定值
.ET 定时器已经逝去的时间
.IN  定时器使能

Good Luck~

楼主:
楼上大师,请问从哪里可以看出使用的是SFB4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大师,请问从哪里可以看出使用的是SFB4啊,谢谢

  拉出一个SFB4  看看效果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C(2016-03-24):
大神就是大神。佩服!

网友D(2016-05-11):
前面有“#“符号的表示局部变量,#TON_JQ库里面的SFB4,这个要使用多重背景才可以这样用,另:要在STAT里面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