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30):
我司现有昆仑通泰触摸屏26台,威纶屏4台,贝加莱屏3台.现在想把每个屏里面的产量和机速都读到电脑里统一监控,并要把产量能自动生成EXECLE报表,该怎么做?

网友A:
把屏里需的数据通讯屏的以太网或串口转发出去,即屏为从站,电脑为主站

网友B:
工程不小啊。。考虑布线。。考虑距离。。楼上给出方法。。方案怎么实施是重点

网友C:
我做个跟机台PLC通讯的,走无线网络,装个AP无线发射,机台再装个无线路由器接收,就可以通讯了。

楼主:
我司的PLC程序我们没有,只能找厂家要到触摸屏里面的几个存储器地址,所以只能在触摸屏上想办法,而且以前公司请了一个搞电脑程序员给我们开发了一套可以读的软件,只是公司载员把他搞走了,所以 现在要自己想 办法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司的PLC程序我们没有,只能找厂家要到触摸屏里面的几个存储器地址,所以只能在触摸屏上想办法,而且以前公司请了一个搞电脑程序员给我们开发了一套可以读的软件,只是公司载员把他搞走了,所以 现在要自己想 办法弄

这个好,很有天朝特色,建议公司可以用这个工程打着招聘的旗号,先有试用期,等开发玩这个工程后,就说试用期不合格,还能省下工钱。多河蟹啊。大天朝这么大,能骗多少算多少。。。

[attachment=144406]

楼主:
其实也是偶然的,公司刚开始招他是真的想做这套软件的,他也做出来了,但还在试用,还没有正式运行。然后公司生意突然转淡,他这个项目被砍掉了。。。。。。但这个功能车间生产管理的说很有必要,要我继续弄。

网友E:
这个贝加莱的不太好弄,要多看看资料

网友F:
这个难度到不是很大,触摸屏有电脑用的通信口就行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