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欧姆龙 CQM1H-CPU51 PLC 故障

楼主(2016-01-30):
我有一台欧姆龙 cqm1h-cpu51 plc 只是把设置项中 ,链接端口,通讯A板,通讯B板的模式从Host Linkg改成RC-232C输入plc错误后就不能与PLC连接了。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我在此先谢谢帮助我的各位同行们。

网友A:
通讯参数设置错误后,可以用外设口或者232扩展口通讯,重新修改特殊的DM区就能恢复默认的了,记得是DM6000以后的。
这个系列型号的已经停产很多年了。
[attachment=144287]

楼主:
多谢指教!太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