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系列PLC和GS2110以太网连接不上

楼主(2016-01-30):
各位大侠 请帮帮忙, 现在有一台L系列PLC和GS2110以太网连接不上,网线也换了一堆了,设置上面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通讯不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还请大家想想办法啊? [attachment=144289] [attachment=144290] [attachment=144289] [attachment=144290]

楼主:
这些是设定的参数!

楼主:
在家帮帮忙啊

楼主:
找供应商 也没有办法解决啊,他说设定上面 也没 有什么问题,现在就是连不上,真的是晕死了,三菱技术电话 也没有人接,头大啊?????

楼主:
大家各抒己见哈!!!

网友A:
子网掩码必须设置

楼主:
不知道这样设定对不对,但是 还是连接不上 ,能试的我都试了,好像还是连不上 ,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网友B:
换跟网线试试!
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

楼主:
的换的网线不止一根啊,都换了N根啊 结果都是一样的,我们找供应商 他也一直让我换网线试,我说换了很多根了,他说 那他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哎 压力不是一般的大啊。

网友C:
你的屏地址是192.168.1.18PLC地址是192.168.1.39肯定是不对的都要设置为一样地址; 如果还不能通信再更改下以太网打开
设置更改下协义。好久没用了都忘了你要看下手册呀!

网友B:
楼主方便把GOT的报错信息发给来看看吗?
若是通讯通道报错,可能是CPU的内存有问题,格式化后再写入程序,即可。
当然,首先保证硬件不存在问题。

网友D:
网线有交叉和直连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把触摸屏站号更改为2,
大侠真的太感谢你了,我搞了几天了,怎么搞都不行,没想照你的改了,一下子就OK了,真的太谢谢了!

网友F:
网线只要能和PLC编程就可以排除问题,L系列以太网有几种连接方式,直连,通过交换机,还有就是对等连接,直连不用设IP,设置IP需设置相同网段。

楼主:
这几天谢谢各位的赐教,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这里再次谢谢 12楼的大师 及各位帮忙的大侠,谢谢你们!

楼主:
已经连上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