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计数器不置位问题

楼主(2016-01-30):
计数器能正常计数。但当前值都大于预设值了,计数器C0不置位ON?一直OFF,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一直都复位呢怎么置位

楼主:
复位没有接通

网友B:
R点事复位点,你R点用的是什么

网友C:
将心比心,让你自己看这个图能够看出问题?
计数器是已经达到了预设值(15个脉冲),其相关触点应该得到闭合,没有按你想要的,可能是其它控制程序问题,你仔细查查。

网友D:
复位端R加比较c0大于等于15,就行了。

网友E:
不要把复位点直接接进去,这样一直在复位;在R前加一个开关量或其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