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plc输出的脉冲信号有正负之分吗?

楼主(2016-01-30):
亲们,plc输出的脉冲信号有正负之分吗?有的话,伺服驱动器上的脉冲输入信号怎样接线,求指点。。

网友A:
脉冲有回路,回路有正负

网友B:
当然有啦,产品说明书都有接线图的,一言难说明的,看得懂就会接,看不懂就打电话 找该产品的服务

楼主:
请问是plc输出正脉冲,伺服驱动器公共端接 低电平;plc输出是负的,伺服驱动器公共端接高电平吗?

网友C:
有,一般是负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是plc输出正脉冲,伺服驱动器公共端接 低电平;plc输出是负的,伺服驱动器公共端接高电平吗?
信號端接輸入信號+,輸入信號負請共地,也就是0V準位

网友E:
有正脉冲与负脉冲之分,接线方式不同,

网友F:
有的有二种接法
触摸屏 PLC编程服务

网友G:
有正负之分,一般要根据你所控制的对象的接线图来选择,一般的伺服控制器接收的都是负信号。选择PLC时一定要确认PLC晶体管的输出是正还是负,选择错误就不能使用。

网友H:
看选择的plc输出类型。
日系列输出为负
然后你看是否需要搞差分输出(需要差分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