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31):
三菱伺服马达HF-KP23,不小心掉在地板上,尾端塑料壳裂纹。装到轴上用试运行模式转动,马达震动,有噪音。请教各位师傅,估计是哪里有问题?这个马达还有修的价值吗?谢谢大家!
伺服马达这么脆弱吗?

网友A:
转子磁钢脱落或者尾端编码器坏。
  •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子磁钢脱落或者尾端编码器坏。

    马达还可以正常转动,正,反转都没问题,就是有噪音,震动大。请问版主这个马达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马达还可以正常转动,正,反转都没问题,就是有噪音,震动大。请问版主这个马达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能正常转动,伺服驱动器也不报警,就说明我前面说的故障情况不存在。
    按说摔一下,不可能轴变形或者轴承损坏啊。

网友B:
    後段光學编码器壞,馬達轉子除軸承外有C型環些微偏差就會偏移位子
    給餐考
  •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网友C:
    换个好的马达试试

网友D:
    编码器位置偏移了!伺服马达 就是这么脆弱!都是不用心做事的人,才会掉地上!
  •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网友E:
    看这个型号应该不是贵重的马达,能用就用,不能用买新的。去修省的钱还不够功夫钱,人在损坏维修估计跟买新的费用差不了多少……
  •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真诚感谢!

网友C:
    编码器位置偏移了 是会报警的
  •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真诚感谢!
  • 承接各行业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伺服,步进,PLC,触摸屏编程,上位机设计电气制做,各种自动化工程安装,电柜制作。陈工13530398214

网友F:
    应该是编码器损坏了,位置偏移。
    编码器损坏控制器不一定报警。
    修理的话,还不如卖个新的吧!
    推荐使用松下与台达的,价格便宜,也没有那么娇气,
  •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 为了我们能够继续有饭吃,一起努力的去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