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1程序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6-01-31):
[attachment=144304][attachment=144304]
[attachment=144304] 松下FP1老PLC加个触摸屏把原来的常数换成DT,写入PLC,一RUN就出错,常数就没事,有哪位大神帮助一下了

网友A:
FP1 的 TM 设置值只能是常数K,或者设置值区SV。
而且TM号和SV号要对应, TMX1---SV1,
。。。。
TMX5---SV5
每个TM的过程值可在对应的EV中读出。

楼主:
谢谢,那我对应到触摸屏中也是要选SV吗,那是不是应该就是输出TMX 20 ,SV 20了,触摸屏中也选SV2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