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485 通讯问题

楼主(2016-01-31):
两个3u的plc连接后,按照手册上的通讯设置进行设置,输入程序,可是通电后RD SD一个灯都不亮,求教,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是并联通信方法吗?》

网友B:
通讯条件没开起

网友C:
手册上面有样例程序的,记得线要接正确哦

网友D:
应该是接线问题,SDA SDB RDA RDB 对应方式是检查重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