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QM1H-CPU51 PLC不能与触摸屏通讯故障

楼主(2016-02-01):
我的一台欧姆龙CQM1H-CPU51 PLC开始是不能与NT631C-ST153B-EV3触摸屏通讯,用热风枪吹IC51后就一切正常了。可更换了IC51及外围原件还是不能彻底排除。于是,买了台新的PLc,将程序(用在老PLC上正常的程序)写入,换上后能通讯,触摸屏RUN灯也亮了。可屏幕是黑的,也不能操作。是不是还有什么设置不对的地方,这台机子太老了,资料也少,我不怎么熟悉,请同行们指点指点!我先在这谢谢肯帮助我的同行们!!!!!

网友A:
系统控制字的,画面编号的字在PLC程序里写入1

楼主:
多谢您的帮助!!!

网友B:
plc的设置有问题吧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