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32.4 D32.5是指什么啊。怎么弄得

楼主(2016-02-01):
如题。这个图中D32.4 D32.5是指什么啊。怎么弄得

网友A:
这个好像是3U系列里面的写法 D32.4标识 D32里面的第四个字节置1 PS:不是plc的寄存器采用的16位吗,那么也就是从bit15~bit0 你SET D32.4也就是D32里面的字节变成 0000 0000 0001 0000

网友B:
位串中的位

网友C:
1楼正解

网友D:
这不就是一个数据寄存器中的位吗?不是一楼说的字节,一个数据寄存器中有16个位,Q系列或者3U可以这样写

网友E:
路过,学习了,没用过Q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