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怎样根据工程蓝图预算价格

楼主(2016-02-01):
各位师傅:请问电气图以CAD为主,怎样以电气图来算价格呀,材料费,人工费,工时,等。请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具体算什么范围的?一般电气图纸只能估算控制柜内的材料费与人工费以及交期等;现场的要厂房配置图,架台图,工艺图等。
只有电气图难,除非是小设备或者单机设备。

网友B:
一般人工费用算好是10天,你按13天左右报,材料费用基本上是透明的报也不能报多,再加上自己的设计、编程费用。
长期合作价格可以放低点,至于编程费用要看控制对象的大小,复杂程度而定。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回答,我主要是算材料费用,看怎样能够节约材料,人工费一般都是根据本地还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