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1):
我厂里用的工控软件是组态王,我想在组态王上通过串口继电器控制电机,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组态王估计没有这个的驱动

楼主:
那怎么装驱动,这里有能用的没

网友A:
我讲的驱动是昆仑通态的说法,不是说电脑上安装的驱动,组态王我不知什么说法。简单的说,必须有文件告诉组态王连接的是什么设备,执行怎样的通讯标准,通讯的语句是怎样等,也就是说估计组态王没有对应的支持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讲的驱动是昆仑通态的说法,不是说电脑上安装的驱动,组态王我不知什么说法。简单的说,必须有文件告诉组态王连接的是什么设备,执行怎样的通讯标准,通讯的语句是怎样等,也就是说估计组态王没有对应的支持设备。

开放的协议,MODBUS的,我估计是,
liuliangd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讲的驱动是昆仑通态的说法,不是说电脑上安装的驱动,组态王我不知什么说法。简单的说,必须有文件告诉组态王连接的是什么设备,执行怎样的通讯标准,通讯的语句是怎样等,也就是说估计组态王没有对应的支持设备。

从楼主附传的图里看,楼主说的串口继电器应该指的是51工控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放的协议,MODBUS的,我估计是,

直接打电话问组态王的技术人员不就行啦

网友E(2016-08-02):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485a48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