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西门子哪个哪款软件打开

楼主(2016-02-01):
如图,改造的设备上,源程序打开后这样

网友A:
STEP 7 专业版含有该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EP 7 专业版含有该软件。
或者继续单独安装S7-SCL组件包也可以的,网上大把免费下载的。

网友C:
卸载,重新安装个最新的STEP7版本,就没问题了,这个问题我有试过,其它版本生成的项目文件存在兼容性问题,有时错误报出错,什么文件包丢失!,这个你先试试吧,还有个问题,要说下,用高版本打开过的项目,可能低版本的不能被找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