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径:63 选用直动式集成的电磁阀,会出现什么样情况

楼主(2016-02-01):
各位大师:
请教一下,气缸与电磁阀的选型问题:
请帮我确认一下,气缸的缸径是30,40,63,能否用直动式集成电磁阀?
我担心缸径是63,用直动式集成电磁阀,会出现问题----
能否给个明确规定:气缸的缸径达到多少就一定要用先导式电磁阀,而不能用直动式电磁阀;
如我用:缸径:63 选用直动式集成的电磁阀,会出现什么样情况,是否会出现问题

网友A:
63mm油缸用6mm阀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mm油缸用6mm阀没问题。
j
用先导式的,还是用直动式的呢
目前我用电磁阀型号:SY5120-5GZ-C8
我担心:集成电磁阀带不起缸径63 的上举重量

网友B:
看你干嘛用了,管路口径、电磁阀口径、要求速度、行程、冲击力都有很大关系。

网友A:
缸径确定后,面积也定了,推力大小取决与油压。
移动速度取决于油排量,能否通过多大排量取决与阀的通径。
能否送出多大排量、多高压力取决与油泵。
63mm只能算小缸,6 mm直动阀即可。

网友C:
驱动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否可以满足现场执行要求,气缸推力是多大,速度多快,等等都要考虑

网友D:
管径的大小只是影响到缸运行的速度问题,可以理解为流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