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触摸屏程序上载到电脑上后为何不是.shm文件?

楼主(2016-02-01):
显控触摸屏程序上载到电脑上后为何不是.shm文件?

楼主:
解压SIP文件方法步骤:
1.打开SK编程软件;
2.在工具栏,点击“下载”,选择“压缩/解压”;
3.出现一个对话框,选择要解压的案例文件,然后保存到你的存储盘;
4.点击“开始解压”;
5.进度条完成100%后,点击关闭即可。

网友A: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按照楼上的方法做,提示无法上载,这是不是加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