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信号电缆有干扰要如何确定?

楼主(2016-02-01):
请问各位工控界的朋友,如果怀疑某一路模拟量信号(-20~20ma)存在被干扰的情况,怀疑是信号在沿途传输的过程中被干扰了,因为有可能与动力电缆混编,虽然已在单端接地了。我用fluke的示波器测了+极端与地线之间有脉动波形,最大幅值为300mv,频率为55KHZ左右,请问这样子的量级能确定存在干扰吗?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说说,谢谢~

网友A:
4~20ma電流用於遠距離傳輸,受干擾情況我還沒遇過,個人經驗

网友B:
以前遇到一个带变频器的动力干扰温度探头的模拟量输入信号,把动力线换成屏蔽线即可。
至于怎么确认,用的是硬办法,分别在动力启动与不启动时测试该信号输入。

网友C:
4-20MA传输一般都是抗干扰的传输。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
我试过在1000米以内都是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