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2):
急求大神S7-200型号CPU224XPCN 电源输入写着是AC。到底接进去的电源是直流还是交流?多少伏? 模块型号是6ES7 214-2BD23-OXB8.还有CPU224.CPU224XP跟CPU224xpcn到底有什么区别?最后冒险接上24V直流。SF/DIAG灯.RUN灯.stop灯还有输入灯都亮了。连不上电脑。好人一生平安。急求了。希望别坏。 编程电缆是国产的。这个PLC超过200天没有开过机。到底是什么问题。还有救不?

网友A:
电源接220V交流电 其他M点接24V-
  • 下载积分:+1(fsgmwgl) 非常感谢。不胜感激。

网友B:
    6ES7 214-2BD23-OXB8输入电压是AC220v,接上24v肯定是不行的哦
    多少天没开机没有关系的,只要没有受潮是不会出问题的哦
  • 下载积分:+1(fsgmwgl) 谢谢。。还有我想问。22 ..
  •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楼主:
    怎么知道一个CPU是接24V还是交流220V的电流。是不是看CPU侧面的85-264VAC SUPPLY的还有。......................DO10*RLY30VDC/250VAC 2A的意思是不是输出可以接直流24V交流220V的???

网友C:
    6ES7 214-2BD23-OXB8,连接电源是交流220V的。注意L / N /PE端子
    电源输入是直流24V的订货号是:6ES7 214-1AD23-0XB0
    必须按要求连接正确的电源。
    型号后面带CN的是中国产plc,只能用中文语言编辑,具体使用没有关系。

网友D:
    220伏交流

网友A:
    区分DC  24V输入电源与AC  220V  输入电源的方法,如图:

网友E:
    引用楼主fsgmwgl于2016-02-02 02:36发表的 求各位师傅给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新手。。 :
    急求大神S7-200型号CPU224XPCN 电源输入写着是AC。到底接进去的电源是直流还是交流?多少伏? 模块型号是6ES7 214-2BD23-OXB8.还有CPU224.CPU224XP跟CPU224xpcn到底有什么区别?最后冒险接上24V直流。SF/DIAG灯.RUN灯.stop灯还有输入灯都亮了。连不上电脑。好人一生平安。急求了。希望别坏。 编程电缆是国产的。这个PLC超过200天没有开过机。到底是什么问题。还有救不?

    你那右上角不是有AC/DC/RLY吗?就是交流220V电源输入,DC24V I 输入,继电器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源接220V交流电 其他M点接24V-

    你的plc是继电器型输出的,你的CAD图的PLC确实晶体管输出的,对不上来!!!继电器输出的那端没有1M,只有1L

网友F:
    俺还没用过220V的西门子PLC,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