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加热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6-02-02):
如图R,S,T三相为220V的,加热器分别把每相分成两根到导电条上,然后就开始加热,这是什么原理,求大神赐教
huiyang

网友A:
电阻通电发热,就这原理。

网友B:
电加热 明显是 380V AC,哪里来的220V

网友C:
内部接成星形了。

网友D:
光外部接线图看不出什么,把线拆掉,你用表测量一下就明白了嘛。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E:
3*4=12

网友F:
电阻丝加热器。
一般情况都是星型接法。
但上面的应该是三角型接法。
日本货的热风机基本上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