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 SIMOTION SCOUT 4.3 出现被调用的目标发生了异常,怎么解决。

楼主(2016-02-02):
安装 SIMOTION SCOUT 4.3 出现被调用的目标发生了异常,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的图片不能正常显示,
西门子软件,一般注意不要用精简版的操作系统,路径不要有中文字符,安装时关闭那些所谓的电脑医生,流氓卫士之类的软件就行了。
[attachment=144399]

网友B(2016-12-10):
你安装了SEPT7 中文版,只要设置在英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