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程量转换

楼主(2016-02-02):
有一压力变送器,量程0--2500KPa,输出4--20mA给FX2N-2AD,请问每1KPa=多少数字量,我是这样算的不知道对不对?4-20mA对应数字量0-4000,4000÷2500=1.6,即1KPa=1.6数字量。与4-20mA无关系吗?请求帮忙,先谢谢了!
那如果量程是100--2500KPa呢?又如何计算?

网友A:
算反了吧- -2500/4000=0.625 数字量变化1对应0.625kpa 我也是小白 实际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是线性关系啊。正确。
[attachment=144356]
x=0-2500数字量
[attachment=144357]
x=4-20mA电流

小侯

网友C:
如果是FX3U以後的PLC可以用SCL指令來轉換
[attachment=144360]
[attachment=144361]
因為FX模擬PLC不支援這個指令所以範例我用Q來做
這樣的寫法只要把線性兩端的點設定好,還有超出範圍的點也納入
就只要用指令就能換算實際值
我曾用在AD及DA上
而且指令可以重複使用

网友D:
复习,线性关系

网友E:
最简单的方式,根据过两点求方程的公式计算。

网友F:
我用scl指令怎么在work2不能模拟呢?d30的数据没有变化

网友F:
scl指令仿真时,目标值没有变化,是不是scl指令无法仿真啊,我选择的型号为q系列

网友F:
程序是照抄3楼朋友的程序,他为什么可以仿真呢

网友F:
这个程序有问题吗!为什么模拟的时候D30没有变化???????

网友F:
有大师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G:
没什么难度吧。

网友C:
[attachment=144428]
我按照你的程式模擬一次是可行的
你用的是SCL2
D0=K2
那線的兩點是(D1,D3)到(D2,D4)
D2到2000時D30才為20
有可能是你輸入的數值太小四捨五入後為0

网友H:
模拟量这块 好像关系都是线性关系 电流或者电压和他对应的值 对应的值和你实际的模拟量值 都是成线性关系的

网友I:
但是通常这样并不是很准 你需要是使用前进行清零调整

网友F:
在我的软件上怎么没有反应呢!晕死了!
关于工程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