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03):
这个程序还未完整,只是一个大概,请各位同行帮忙提出不妥之处

网友A:
要在机器上试验下才最牢靠

楼主:
我程序差不多完成了,等我机器做好了 会把正确的程序穿上了。新手只能慢慢摸索

楼主:
哎居然没什么人 我就在百度贴吧遇到一个好心的人 他帮我提出了我多工位转盘 用左移指令 单个单个会不可控,没想到这点,继续修改程序中,也是谢谢这位网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居然没什么人 我就在百度贴吧遇到一个好心的人 他帮我提出了我多工位转盘 用左移指令 单个单个会不可控,没想到这点,继续修改程序中,也是谢谢这位网友

能不能说的清楚一点?

楼主:
怎么不清楚?我现在在手动程序中加入一个触摸屏按键分别控制每个工位初始化运行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不清楚?我现在在手动程序中加入一个触摸屏按键分别控制每个工位初始化运行一次

"用左移指令 单个单个会不可控"?

楼主(2016-05-14):
机器程序调试完成了 第一次做设备有点紧张
附件: 新建文件夹.rar (534 K) 下载次数:253

楼主:
话说一个生产线用3个plc 是不是很奇葩?plc之间的通信也是靠继电器转换的。还好就4个信号

网友C(2017-01-13):
给出来的也是个大概 要试机后才稳当

网友D:
参考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E:
看看再说
工控人加油

网友F(2021-06-22):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转盘6工位程序吗,附件下载不了,谢谢

网友G(2022-09-04):
看一下吧!